求:PDF文档编辑方法

楼主(2007-06-27):
刚才在这儿下载了PDF编辑软件,但仍不知怎么用,哪位高手指点一二?现附上PDF文档和PDF修改软件!

网友:

具体要怎么编辑呢
反编译呢还是copy
先把rar文件解压缩,然后里面有个可执行文件
双击再打开需要编辑的pdf文件

网友:

用pdf  Foxit PDF Editor 不是可以 编辑,添加文本,图像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对于扫描进去的PDF文件(成了一个整图像),怎样才能修改?我使用该软件编辑,可不行啊!

网友:

有说明吗,不知怎么样用法.

网友(2007-07-30):

楼主,你没有说清楚啊.我们帮不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