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电压信号问题

楼主(2007-06-27):
各位大侠,小弟是菜鸟一个,有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 不胜感激
我现在要做一个用计算机控制一个继电器的通断,就是计算机自动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开关通,过一段时间 再自动发出一个信号 开关断,也就是产生一个矩形波的电压信号,程序方面没问题,就是具体要通过些什么硬件实现 怎么组装 请各位指点迷津,越详细越好 偶对硬件方面了解的不多

网友:

你是用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来控制吗?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或程序,要控制继电器做什么可说的详细点吗?
我可以帮你,要是难度太高的东西,我可以请我们公司台湾的电器工程师帮忙.

网友:

其实还有别的办法不要计算机控制也可以设置一个继电器连续开关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 i% _+ H& E } u e 你是用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来控制吗?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或程序,要控制继电器做什么可说的详细点吗?
我可以帮你,要是难度太高的东西,我可以请我们公司台湾的电器工程师帮忙.

! d h/ F! a' `7 z

恩 谢谢您 是用我们现在的用的电脑来控制 就是工控机

程序是用vb编写 因为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  所以程序还没做 我们想用继电器控制一个盐浴炉的关断 加的是220v的电压

3 b+ L3 F J

需要周期控制 比如开关开10分钟  然后关5分钟 再开10分钟  这个时间到时候也要做成可以设定的 现在还没考虑用PLC  如果能用电脑自动控制最好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别的办法不要计算机控制也可以设置一个继电器连续开关的动作.

用plc或者单片机是可以实现   但用户还是希望用计算机 这样程序控制可以做的更加灵活多样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可以不用电脑控制,在控制线路里面加装,延时开关,可以设置时间,延时开关可以在分秒之间切换.比如你想要他送电10分钟后关掉电源,过5分钟再打快送电,这样连续动作,根本就可以不需要电脑控制,我们有种磨床的控制系统跟你说的意思差不多.我可以帮你扫描份电路图.

网友:

老兄,这对于学过单片机的人来说,是个很简单的设计,没不必要自己做呀,你可以让人定做.我只是肤浅学过,只知道原理.我给你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的话,可以不用电脑控制,在控制线路里面加装,延时开关,可以设置时间,延时开关可以在分秒之间切换.比如你想要他送电10分钟后关掉电源,过5分钟再打快送电,这样连续动作,根本就可以不需要电脑控制,我们有种磨床的控制系统跟你说的意思差不多.我可以帮你扫描份电路图.

恩啊  十分感谢远思  只是导师叫我用电脑实现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这对于学过单片机的人来说,是个很简单的设计,没不必要自己做呀,你可以让人定做.我只是肤浅学过,只知道原理.我给你提供:

恩 谢谢咯   实在不行就找个人做一个

网友:

你的软件设计的可以控制USB的电压吗?就是打开一个USB端口通信,用你的软件设置时间关闭和开启,要是可以的话,你只要买个一个12V或者24V的继电器就可以做了.

网友:

可以用数据采集卡。

比如研华的,数据采集卡可以将你的计算机信号转换成模拟量或IO量的信号,你的情况属于IO信号。

数据采集卡插在工控机中,采集卡附带端子板,就可以输出IO信号了。

去买数据采集卡的地方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 | G9 k1 c/ t g+ o 你的软件设计的可以控制USB的电压吗?就是打开一个USB端口通信,用你的软件设置时间关闭和开启,要是可以的话,你只要买个一个12V或者24V的继电器就可以做了.

这个  恩 之前有个人 也给我提供了这个办法  一个电路直接接在usb上  我正在找看如何控制usb电压

& T+ i3 R2 S [

他的方案是这样的 和大家分享

/ N) L; ^( ? W

eric2000 / X X3 s/ K6 @0 s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7 17:16:00
/ \& S( |2 @ d! w `
    一个ULN2003, 一个继电器,几根线,

ULN2003的Vcc接到USB接口的5V上,
ULN2003的GND接到USB接口的Gnd上,

从计算机并口输出--->ULN2003的 一个输入

ULN2003的输出-->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数据采集卡。

比如研华的,数据采集卡可以将你的计算机信号转换成模拟量或IO量的信号,你的情况属于IO信号。

数据采集卡插在工控机中,采集卡附带端子板,就可以输出IO信号了。

去买数据采集卡的地方问一下。

恩 好的 我这就去插下 板卡的说明书 能不能推荐一个具体型号 能实现最基本的功能就行

网友:

能按时间来控制USB电压就好办了,买个插座拆开在里面的一条线上加上继电器,然后把USB的线接在线圈上就可以,把USB插在电脑上就可以用了.需要控制的设备插在插座上就可以了.我下面的要是能控制USB开启和关闭的时间就可以控制你的盐浴炉
我的电脑上有ADSL和2对音箱加上显示器每次关电脑的时候要是一个一个的关掉就很麻烦,要是不关又浪费电.  我在插座里面加了个12V的继电器,控制了一条电源线,用USB电源给继电器供电,把别的设备插头都插到被控制的插座上,在关电脑的时候所有的设备就都断电了,在晚上闲麻烦关音响或者打印机的朋友可以这样做个.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按时间来控制USB电压就好办了,买个插座拆开在里面的一条线上加上继电器,然后把USB的线接在线圈上就可以,把USB插在电脑上就可以用了.需要控制的设备插在插座上就可以了.我下面的要是能控制USB开启和关闭的时间就可以控制你的盐浴炉
我的电脑上有ADSL和2对音箱加上显示器每次关电脑的时候要是一个一个的关掉就很麻烦,要是不关又浪费电. 我在插座里面加了个12V的继电器,控制了一条电源线,用USB电源给继电器供电,把别的设备插头都插到被控制的插座上,在关电脑的时候所有的设备就都断电了,在晚上闲麻烦关音响或者打印机的朋友可以这样做个.很简单

强。。强人啊  佩服 佩服

网友:

哈哈  是对懒人有帮助的  尤其有音响 ADSL  显示器  再加  打印机 或者扫描仪,冬天一个个但是关很麻烦的,而且有时候会忘了关什么.  这样一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