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此叉车的机构完成要求动作?---[请教]

楼主(2007-06-27):
    我目前正在设计一叉车的机构,该叉车主要用于水泥厂装卸,目前水泥厂用叉车在装卸时底部的袋装水泥往往被叉破。我设想一机构来保证该叉车不叉破水泥袋,又能保证正常的装卸,又经济。请各位社友提一些建设性建议!

网友:

不知是否可在叉头装上滚轮一类?嗬嗬

网友:

传统的叉车都是直插式的,这样必会叉破水泥包装袋.可不可以设计成托盘式,机构从上方移动水泥,使水泥进入托盘.

网友:

水泥能不能放在栈板上啊
栈板上在放水泥就可以了啊
就是不知道栈板的强度够不够支撑水泥的重量

楼主:

   我也曾想用托盘式进行装卸水泥,但仓库中要放多少这样的托盘支撑水泥垛;再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不实用。我曾见过带推卸装置的叉车,但只能解决装车时卸的问题;从仓库起运时还解决不了叉破水泥袋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相关的叉车图片,启发一下!

网友:

要找个叉车设计的高手来

网友(2007-08-12):

应该咨询一下卡斯卡特或靠谱,应该有这种的属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可在叉头装上滚轮一类?嗬嗬

靠谱,我觉得可以在此设想上深入考虑

网友(2009-05-12):
袋装水泥、与其它袋装散货破损问题,已有不少解决方案,便于叉车装卸的,应为提袋式尼龙编制袋,形状类似女士的手提袋,取代纸袋。一个袋装一吨水泥,两个叉板可以同时叉运两个袋子。提带便于叉运,结实、坚固、适于长途运输。
我在深圳蛇口港工作时,经常看到,可以咨询尼龙编织袋厂家。

网友(2011-07-22):
应该可以在叉车插头上安装一组便于装卸的导辊头架,用圆钢加工光辊后挂上摩擦力大的橡胶层,利用主动机带动导辊向上旋转带动水泥袋向叉车插头上方运动,以防止叉破水泥袋

网友:
非常期待 但是威望不够 路过而已.

网友(2016-12-29):
楼主可否给出要装卸的水泥堆放情况,及袋子的实际材质和尺寸重量?这要更有针对性!

网友(2019-06-04):
目前袋装的堆垛方案最理想的还是用托盘,一托盘放30或者50袋,两托盘一跺。现在都在用合金托盘搞这些了。强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