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后缀是什么特征的轴承?---[请教]

楼主(2007-06-27):
NTN CS04A47CS24PX2

 }

NTN SC05A51CS24PX2

NTN SC04A34CS24PX1

7 b! E' g D

NTN SC04B19CS34PX1

请问这些后缀都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2007-12-01):
CS:特殊径向游隙代号,其后面数值是以0.001毫米表示的特殊游隙测定平均值;
PX:轴承支承精度等级,后面的数字表示具体的等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专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