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加工速度倍率旋扭不起作用---[求助]

楼主(2007-06-27):
数控加工中心(fanuc系统)在加工程序中换刀(非手动换刀)一次后,其加工速度倍率旋扭就不管用了,在程序第一把刀运行时还能用。本来可以用其来控制走刀的速度,现在用起来很不方便,一直是100%速度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问题已经解决,是程序输错了,G49错输成M49了,谢谢大家的帮助,让大家费心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么?跟参数设置有关系么?

网友:

    不是没有关系,一般的机器它都没有接线,它的参数已经设置好了,设定了轴的速度,冲头的速度和整体的速度,所以那个旋钮基本上已经 被控制了,现在的机器都没有接入电线 了,,参考一下吧

楼主:

不是啊,之前还能用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能用了,以前用惯了,可以随时调节进给速度、暂停,现在不能用了还真不方便

网友:

是参数改过了.我这边也碰到这种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有时候就用单节做,蛮讨厌的

网友:

是不是很老的加工中心呀,我的是

网友:

是否曾经修改了换刀程序?
不然的话不太可能出现这类问题.

另外,与具体的系统型号也有点关系.

网友:

我感觉是旋扭触点的问题,平时没有文明操作就会有这个现象
检查一下,换个新的.

如果是参数问题,可以用备分方法解决参数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有点怪,第一把刀能用??以后就不能用!!那你有没有试过加工另外一个程式,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是的,第一把刀能用,后面的就不行。

网友:

以后就不能用!!包括第一把吗?还是具体到几个刀呢?
说详细点

网友:

加工程序中有螺纹和攻丝等吗?

楼主:

回SOS586
第一把刀能用,后面的不管多少把刀都不能用倍率扭调整切削速度了,程序中没有螺纹的攻丝,只是走直线和A轴旋转

网友:

你如果没动参数的话,就换一个倍率开关试一试。如果董梯形图的话,看一看梯形图,就知道倍率开关坏没坏。

网友:

可能是倍率开关旋钮打滑了,请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实在对不住大家,后来仔细检查了程序,原来把G49输错了,输成M49,正好是取消倍率调整的。
由于我的疏忽,让大家费心了,抱歉。谢谢各位热心的社友了。

网友(2007-07-27):

即便是M49,相信通过复位也是可以取消的,这种情况除了这种原因外,好象也没有别的选择.

3 t; n5 h P q' s) V M1 x

老弟还真是出题的人才呢. 但是.......为什么不跟着毛主席走呢?

- X* h! ~ S" k) L( y3 {

顺便请看我在7楼的解释......

网友:

哈哈,这个指令我从没用过啊。学习了

楼主:

回17楼,每次关机后就取消了,所以开机能用,程序执行完就不能用了,只要不关机再换其它程序都不能用,所以一开始考虑是程序原因,调其它程序还这样,当时就排除了。没想到,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命令。

网友:

倍率开关触点检查一下,不同刀号的触点都检查一遍,最好先看一下梯形图有无异常。如果有同型号机床可以把倍率开关互换一下,确定是否是倍率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