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国产功率2kw左右的电机---[请教]

楼主(2007-06-27):
各位大哥,小弟是名实验室的研究生,最近导师让我买台电机, 想问下国产的功率2kw左右的哪个地方产的好点,价格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2007-08-03):

如果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凡是电机厂基本都有,只要确定了型号,找一家电机厂打个电话询个价就行了。如果是特种电机,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2008-01-24):

好办,你选择价格贵的就中

网友:

我们以前也做Y系列的电机,2KW左右也就几百元,各厂质量都差不多.

网友:

Y系列4极3P电机2.2kw,价格在400元左右.

网友:

各个大一点的五金店都有,不用跑来跑去的。大约400左右。

网友:

到市场去买就行。这么个破东西不值得。

网友:

哈哈,亮剑兄弟别打击人家的,我们刚出道那会也一样。
楼主,这个电机是最普通,最成熟的产品,选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就可以。以后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这里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