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类的试验台,我做的---[图,请教]

楼主(2007-06-27):
做伺服阀的前辈,这是我的装配图,欢迎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

不能光看装配图,得有原理图才好说明问题

网友:

好,很有参考意义。感谢!

楼主:

这是原理图,这个试验台是本科毕业设计做的,没做完,也有很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

因为本人对液压非常感兴趣,我想以后有时间把这个完善一下,希望各位能指导我一下。

网友:

冷却器一般放油箱下面,防止漏水
蓄能器比你画的要大不少,你那样恐怕不好装
油箱上东西太多,油箱要做的很大,失去实际使用意义,这么多东西最好单独做个阀台

楼主:

谢谢液压兔子的指点,你提的意见都很有用。

# b+ X o9 H% s9 B! c

请问论坛里的各位谁有类似的图纸,发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只要装配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U

这是原理图,这个试验台是本科毕业设计做的,没做完,也有很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

因为本人对液压非常感兴趣,我想以后有时间把这个完善一下,希望各位能指导我一下。

$ M% M$ M8 n E

 u

下载看了,还是总装图,没有原理图,对应不出你的每一个元件在起什么作用,只能从图面上说问题,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呀.

楼主:

呵呵,发错了.等我有时间发原理图...

网友:

比我们厂的好

网友(2007-08-07):

呵呵 。。。。。。希望能看到你的原理图哦

网友(2010-04-25):
我参考下哦,呵呵,我设计的是液压泵试验台哦

网友(2010-09-03):
谢谢液压兔子的指点,你提的意见都很有用。

请问论坛里的各位谁有类似的图纸,发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只要装配图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04):
载看了,还是总装图,没有原理图,对应不出你的每一个元件在起什么作用,只能从图面上说问题,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