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车东西精度能保证,但光洁度不理想---[请教]

楼主(2007-06-27):
我车东西精度能保证,但是光洁度没有那么理想.有谁能说一些方法,如过能行.我可以给他说我的武功秘籍如500长的内螺纹怎么车,500长的深孔怎么车,锥度牙正反牙怎么车,轴的定级秘籍.

网友:

首先刀具角度要合适,关键是要有修光刃,另外就是提高转速,降低进给量。

网友:

楼上的 我想这个东西LZ肯定在知道

如果有需要我想你应该抛光(超声波抛光)

楼主:

恩 ,你说的有点完全,光洁度会亮一点.

谢谢你的回帖

2 \# m9 ]- m \& t, i# H

网友:

你用  成型刀片(陶瓷)粉末金属做的试下  会不会很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车东西精度能保证,但是光洁度没有那么理想.有谁能说一些方法,如过能行.我可以给他说我的武功秘籍如500长的内螺纹怎么车,500长的深孔怎么车,锥度牙正反牙怎么车,轴的定级秘籍.

/ _7 T" m. h k/ D: _; u

楼主实在是高手~~我是一个在读的学生(广西),想向你请教一下500长的内螺纹怎么车?

内孔太长了~~常规的方法难用得上啊~~望能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能说一些方法,如果能行.我可以给他说我的武功秘籍如500长的内螺纹怎么车,500长的深孔怎么车,锥度牙正反牙怎么车,轴的定级秘籍.

我觉得楼主有意思.有点象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方式,更接近"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精髓.

网友:

你用的机床的精度能不能达到,你用的车刀,修光刃有没有磨好

网友:

九楼说的对,这包括很多因素,机床精度,刀具选择,切削速度,进刀量,切削液选择都有关系。

网友:

真没概念,只知道现在外面用的深孔钻,相信楼主应该是用它来操作的

网友:

俗话说得好,三分靠手艺七分靠刀具。最重要的还是刀具的问题。

楼主:

阁下说此话有点不道义,有时间咱们可以一起学习嘛.

楼主:

错了啊 ,有精度的孔,说能用深孔钻头能保证.我的方法会告诉有缘人的.

楼主:

你说的比较有道理,你能用什么给我换,在我的qq上留言.349261831

网友:

磨刀的是师傅,车床上的是徒弟。

网友:

用车工老套路呗,用水磨砂纸

网友:

在保证刀具强度和散热的情况下,后角大点,还有转速高点,进给量小点。再来点切削液。。。
那你的500长的内螺纹加工。和内长孔加工是自己摸索的还是学别人的。。。
有机会希望交流一下,愿想你讨教。。。加我QQ373651483

网友:

还是刀具没磨好,高转低给,这是基本的

网友(2009-07-17):
我站九楼一边,哈哈哈

网友:
错了啊 ,有精度的孔,说能用深孔钻头能保证.我的方法会告诉有缘人的.
引用 网友B:

告诉有缘人……
这话我喜欢,楼主俨然得道高人
呵呵

网友:
我车东西精度能保证,但是光洁度没有那么理想.有谁能说一些方法,如过能行.我可以给他说我的武功秘籍如500长的内螺纹怎么车,500长的深孔怎么车,锥度牙正反牙怎么车,轴的定级秘籍.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比较复杂,要看材料致密性,硬度,刀具,加工环境等。

举个例子,铝合金要想低粗糙度,需要用钻石或者是人造金刚石刀,可以获得镜面。45号钢致密性不高,材料比较软,需要用高转速+比较多的加工余量,来“挤压”出低粗糙度。而不锈钢类,如果是304,316就简单得多了,在刀具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用低加工余量加较低进给率获得低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做的出来的话,用什么测量呢

网友:
楼主大哥  你教教我呗   我老想知道了   加我qq544099254   我给你介绍美女成吗

网友:
就是设备和刀的问题,上次去一个军工厂,一个小车工炫耀他车的活光洁度高于8。
结果一问,床子是德国的,刀是机器磨的。让他到普通床子上去试试,不说话了。

网友:
高转速,小圆角刀片。小进给。加冷却。

网友:
我上次加工540CM的深孔,材料是铸铁,一批下来搞得人灰头灰脸的,很麻烦。不说光洁度,精度很难达到.
一个套子位,两个轴承位.楼主,深孔怎么加工的 ?教教!

网友(2010-06-24):
一般来说,45#钢是可以车的亮的  1。6到0.8都可以达到 ,就是前面的朋友说的用烤瓷刀粒 余量留少点 转速1000 进刀每转0.06左右,保证傲傲亮  另一种方法就是用普通的刀粒余量留多点,最少单边在50丝以上,转速,进刀快点,大概在每转0.12左右 也可以车亮
    但比起前一种稍微差点。希望认识更多的朋友,有意思的加我QQ 372400060

网友:
45号钢,单边1,转速1400,每转0。18,也挺漂亮的啊
关键在于刀具选择上,我还是觉得对于刀具的了解太浅了

网友:
我车东西精度能保证,但是光洁度没有那么理想.有谁能说一些方法,如过能行.我可以给他说我的武功秘籍如500长的内螺纹怎么车,500长的深孔怎么车,锥度牙正反牙怎么车,轴的定级秘籍.

虽然现在操作镗床了(干过两年车床),但还是很想知道楼主是如何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