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做通用机零件的,这几天我在做检验指导书---[请教]

楼主(2007-06-28):
各位师傅,大家好。

我们厂里是做通用机零件的,这几天我在做检验指导书,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尺寸需要检验,什么尺寸必须检验,什么尺寸可以不检验,一来我不清楚零件的具体

使用情况,二来也没有总装图给我,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那你如何下手?真难为你了。找些行业标准来参考,通用零部件的关键项检验规定得是很清楚的,不了解使用要求如何确定关键件关键项目?凭经验确定?

网友A:

柯总您好!

1、原则上图纸上的所有尺寸都要检验;

2、重要的尺寸及形位公差、光洁度等,必须有相应的检测手段;

网友: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很难做好检验的!零件图有吗?公差小,粗糙度高的必须检验,一般是配合用;自由公差或不加工面可以放宽检验。

网友(2023-08-29):
没有标准就得尺寸全检,抽样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柯总您好!
1、原则上图纸上的所有尺寸都要检验;
2、重要的尺寸及形位公差、光洁度等,必须有相应的检 ...

你怎么知道,他姓柯,还是个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