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板多层热压机,怎么减少共振?---[请教]

楼主(2007-06-28):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8 g/ S, C o9 W; E

本厂的人造板多层热压机,由一个高压泵组和一个低压崩组供油,同时供油时振动没那么强烈,当高压泵单独供油是,就有很明显的振动,在关键部位加了减振

器也没什么明显效果,缢流阀共振严重,估计是由于泵组的脉动引起的。

哪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泵中噪声、振动,引起管路、油箱共振
1.在泵的进、出油口用软管联接
2.泵不要装在油箱上,应将电动机和泵单独装在底座上,和油箱分开
3.加大液压泵,降低电动机转数
4.在泵的底座和油箱下面塞进防振材料
5.选择低噪声泵,采用立式电动机将液压泵浸在油液中
.管道内油流激烈流动的噪声
1.加粗管道,使流速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2.少用弯头多采用曲率小的弯管
3.采用胶管
4.油流紊乱处不采用直角弯头或三通
5.采用消声器、蓄能器等

网友:

楼主:多大幅面的?一次压多少层?

我2001年设计过幅面2600X1300,1600吨的400层压机,是有一些响声,和高压柱塞泵及压的材料本身都有关系。

把你的压机的大概说一下,也许有人知道。

网友:

会否是因压力设定不当?

网友:

液压菜鸟 你好

请详细说明震动部位及液压元件的布局。

在高压油泵单独工作时,你是采用卸荷溢流为低压油泵卸荷吗?
如是请检查1。卸荷压力设定的是否太高或太低。
          2。自高压部分至卸荷阀的卸荷活塞有一控制油路是否堵塞。

楼主:

我在飞,你好,谢谢支持
低压泵是换向阀卸荷  的,油路还算正常,换向时没大的流量冲击,没有严重发热
我开始也怀疑是阀被堵引起异常高压,但是拆出来也没什么问题,测了压力,不算高,长的管道用支撑,有压力差和冲击的地方装有胶管,各项指标单独测起来好象都没问题,可是机器供高压的时候,就震动得要命,电磁阀有时候都没办法正常移动(由于震动,阀本身没问题)

楼主:

3楼大哥,可否将当年你设计的热压机图纸发来看看,想参考,改进一下我厂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有些震动是材料层间压缩过程中产生的,不完全是液压系统的问题,

我们那套系统也是常规的,先升压到20公斤,保压几分钟,稳定以后再升压到系统压力,约260公斤,高压升压的时候有响声,分析是材料压缩过程中造成的油缸爬行问题,另一个是高压柱塞泵的激振和管路形成的多次振频。彻底解决比较复杂。

另外,我们的液压和供热是单独设立的站,有单独的房间,影响也不大。

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那里的设备?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溢流阀?Y2和Y型溢流阀很多都有噪声,且振动很大!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们的人造板设备是多少层的压机 呢,再有就是减少震动要看一下你的电磁换向阀断电的程序,是不是一起断电,另外不知道你们液压系统是不是用的大流量的插装阀呢,一般的是有阻尼的了,也是可以更换阻尼来减少震动的了!

楼主:

我们都是大流插装阀的,电磁换向阀倒是没觉得有多少问题,经过几天的检查,基本搞清楚了,其实很简单,但是都是被忽略的东西,溢流阀调整压力问题,本来是在安全的基础上压力略调不同(压力上下错开),但是由于运行久了,溢流阀压力趋于相同,在泵的脉动下有共振,在低压泵同时供油时(由于是快进),压力低,溢流阀没起到作用,所以没有共振问题,希望大家看了以后有所启发,不要忽略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网友(2011-09-14):
我也是搞人造板的.我们的中纤板压机液压系统开始也是震动的厉害,后来我们加强了油管的固定,修改了热压第一峰后期改为小流量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