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生产黄铜(CuZn40Pb2)壳体, 局部产生黑斑---[请教]

楼主(2007-06-28):
我公司生产黄铜(CuZn40Pb2)壳体,通过采用硅酸钠浸渗补漏后经常局部产生黑斑,不知黑斑是什么成份,如何去除及防护。

0 J8 p. Q |7 D+ Y4 R) Y- V, T

敬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在化学反应所致,问题是不知道是哪种成份发黑,如果是一般的氧化,还是可以经过清洗的.

楼主:

我们现在用50%的盐酸清洗,黑斑大部分会马上消失,但会产生淡红色物质,不知是什么,以后会不会继续产生黑斑,请指教,你公司是否有更好的清洗剂,洗后不在产生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