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美国做一种阀门,铸件中出现夹砂,气孔,缩松---[求助]

楼主(2007-06-28):
我们给美国做了一种阀门产品,或许是工艺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夹砂,气孔,缩松 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在此希望各位高工不吝赐教.

网友:

这些都是铸造缺陷阿。

网友:

产品是什么材料?

楼主:

材质是:A216  WCB
就是缩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还有存在铸件表面的气孔.....

网友:

问题会很多,没有工艺图片作参考就很难猜测

楼主:

在铸造工艺方面各位大侠能否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拜求~~

网友:

发图到duanzq414@yahoo.com.cn

楼主:

付上产品图纸一份,供大家参考!~~

网友(2007-08-08):

   送上一张表格 楼主看看 应该会有所帮助

网友:

我看了你的图片,光从阀体上看,应该是API6D或API6A的阀门.可能是PLUG VALVE,GATE VALVE,BALL VALVE.

一般我们做的话,是失蜡精铸的.你的铸造工艺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是精密铸造还有缩松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浇铸温度不够,浇口位置大小数量不合理,烧壳温度不够或者没有烧透,一般的缩松是这几个方面引起的

网友:

支持12楼所说的,补充:1可以采用重力铸造减少缺陷;2可以采用浸渗处理细小缺陷;3浇铸液除渣可以减少夹砂

网友:

我也补充一点:除了浇口位置和大小设置合理外,冒口的数量、大小、位置也很重要;补缩也与缩松缩孔有关。

网友(2007-11-02):
WCB 只是普通铸钢呀,合金含量极少,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度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