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上零件图怎么展开?展开后是什么样子? ---请教

楼主(2007-06-28):
附件上零件图怎么展开?展开后是什么样子?

谢谢!

网友:

用Autocad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此件如果是金属制品,应该为厚1.2的板材折弯后压扁,然后在一端切角。
展开为10.8宽的条料(5+6.3-1.2*2+1.2*3.14/2)。折弯处偏离条料中心线0.65。

楼主:

可是我想那个切角也展开,用NC冲床加工,这样我就不用折弯后再去切角,也就不用再加一道工序了。
有谁知道这个展开图怎么做吗?

网友:

压扁后折弯处会鼓出,工件允许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 附件上零件图展开

网友:

附件上零件图展开展开后的样子

网友(2007-11-01):
折弯180度.俗称压死边.

网友(2007-12-28):
折彎180度 也稱反折

网友:
折弯180度,通常说的环折边,一般计算展开为;(A+B-2T+0.5*3.14)

网友:
我的计算方式是A+B-K

网友:
两个尺寸加起来减一个0.4T就可心了.当然系数是相对来说的,对了精密一点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2010-05-06):
简单一点好不。压死边的系数就是0.4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