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夏天频繁跳闸---[请教]

楼主(2007-06-28):
各位大虾好!

8 {1 J L

       空压机作为工厂的气源动力, 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故障往往影响生产效率!除了正常的日常保养,环境因素也会导致它频繁故障,比如说环境温度

过高,特别是在夏天,对于空冷机组,简直是致命的。当然,要解决因环境温度过高而导致故障的问题,改善环境温度是首选,如采用空调制冷,加强通风效果等.但是除此

之外能否有其他方法解决此类问题 ? 清洗散热翅,更换机油,空滤油滤,效果似乎不明显。

请大虾们提点建议~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空压机?

网友:

使用是不是过度频繁,使用空气的设备比较多空压机运转时间过长,建议使用两组空压机,用大的压力罐储存空气.

网友:

一般频繁使用 电机过热很容易调的

网友:

1.在夏天的一段时间内频繁跳闸.初步分析是天气太热,调大热继的整定值后,又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发展到空压机初次可以正常启动,压力开关动作后停下来在启动的话,热继马上动作,无法正常工作.
2.抛开电气故障的思路,从机械方面找原因.分析是不是由于压力开关的防气阀损坏,二次气缸内的空气没有释放,造成电机重载运行.更换新的压力开关,并把热继调回原来的设定值

网友(2007-10-17):

我的经验是用超冷油,用后效果显著!

网友(2007-12-02):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采用水冷+空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建议使用两组空压机,一用一备。
空压机是需要经常保养的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储气罐

降低空压机的 启动次数 这样就不至于频繁启动 如果双气源 共存储 这样 会更好一些
这是以前我在爆破公司 管设备时 得出的经验  当时钻机用的大型潜孔钻  还有就是 海拔越高  中间最好配中间储气罐

网友:
散热是主要的,我们的设备也一样,天气一热,立刻翻脸,跳闸、死机、误动作。。。。都是散热不好惹的祸。有条件的话,使用冷风制冷,控制住温度应该ok

网友:
也可采用变频调速,空压机卸载时,让电机进入低速运行状态。减少电机的发热量。

网友:
夏天空压机温度过高现象好象是通病,解决主要是现场通风要好,螺杆式空压机冷却油应该勤更换,油过滤器芯,油分离器芯要勤更换,应该能缓解.

网友(2008-01-25):
强制通风时,要考虑对电机附近环境的强制通风,就是说,在电机附近放一个风机,对电机直接进行强制通风。

网友:
这种问题都遇到过的,我们是采取水冷加风冷的方式,我们是螺杆空压机,在机头上加冷却水喷淋效果很好。

网友(2008-02-28):
我们公司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有两台压缩机,一台运一台备用,在储气罐上装了个压力表,给好出信号,如果系统压力低于设定值,启动另外一台,如果系统压力低超过一定时间,则会报警,提醒维修员赶快去修。

网友(2009-03-25):
1、机房通风好,可用轴流风机引入较冷空气
2、风冷机要做好引风罩。冷却器要经常吹扫清洗(可用涤尘稀释后浸泡,然后用高压水枪冲洗,注意一定要把清洗剂冲干净),冷却器内部用积炭清洗剂清洗。
3、水冷式要对冷却器进行化学清先,冷却水要软化,冷却水温要低于35摄氏度,压力保持2.5-3 .5bar
4、定期更换三滤元件。
5、室内环境要做好,尽量做到灰尘少。可以通风口装上无纺布过滤。
6、用空调是不可行的,费电,也没效果。因为空压机的吸风量是远远超过空调的。
7、选择合适的润滑油。
如果做到以上几条,那基本就不会高温跳机了。

网友(2011-10-07):
楼上说的很详细,其实想好进气出气,进水出水就成了

网友:
采用强制制冷散热

网友:
勤检查油位和油质,缺油也是导致温度高的一个重要因数,照楼主所说使用的应该是活塞式空压机,这种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易出问题,照成频繁启动,空压机最怕的是频繁启动

网友:
建议更换大功率机组或者两组空压机,一用一备。
空压机是需要经常保养的

网友(2011-11-07):
我的经验是用超冷油,用后效果显著!

网友:
水冷加风冷的方式

网友(2014-10-29):
空压机选型很重要,选大一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