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需要多少吨得压力机?闭合高度是多少啊?---[如图,请教]

楼主(2007-06-28):
该零件需要多少吨得压力机?闭合高度是多少啊?,落料跟冲中间孔各需要多少吨压力机?闭合高度,

1 i3 t5 v K

谁知道得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落料160吨,冲孔100吨。闭合高度不太清楚。

网友(2007-10-16):
查手册去 :Q

网友:
压力有计算公式 剪切面积*单位面积剪切力
还要看你什么材料 不同材料单位面积剪切力不同
闭合高度不重要  够吨位的机床 闭合高度可以达到模具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