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液压系统的内泄?---[讨论]

楼主(2007-06-28):
如何判断液压系统的内泄?各位大侠能否根据自己实际经验发表下意见?

我感觉,有些书本上的东西只能参考,而更多是理论和经验实际的综合.

所以希望各个大侠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

内泄和油温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觉得系统内泄原因太多,其中包括液压缸、控制阀以及管道。可以从压力变化的趋势以及执行元件的动作情况来分析。

楼主:

如何判断更加细呢?
具体到哪一个阀?
哪一个油缸?
我实际中碰到这种问题,弄了好久,不过最后还好,判断出了具体的哪个阀出问题.可是,在前面不能判断的过程中,通常是一组一组设备(阀组)的更换,很浪费;而且维修成本很高,由于多次高成本更换,再弄不好的话领导就要把整个液压站换掉......
晚上再说说我的处理方法吧.
但只局限于我现有的系统,而其他呢?
我希望各位大侠都能发表一下你们的经验!!!

楼主:

不好意思,由于同事想一起写篇稿件,所以等投稿后再给大家发表自己的愚解.
可以私下先交流.谢谢!

网友:

系统那个组成元件 的内泄??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般都是先从执行元件的动作情况开始着手检查的,如果缸没问题,那么就从控制元件开始一一试验。再就是内泄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会造成油温升高

楼主:

判断方向跟7楼一样!
一般是换向阀内泄.

网友:

内泄和油温是兄弟,关掉冷却器,油箱温升过快,就说明系统有内泄,温升快说明内泄大,
再好的系统或多或少有些内泄,只要在正常范围就行

网友:

内泄的最终表现就是发热,执行机构动作慢等
在易漏的元件前后的管道装精密的流量表,当有明显差别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哪漏了,不过缺点就是成本高了点~~~~~~~,我在一位在军工生产的朋友那知道的,不知道在各行业中能否使用
当系统进气严重的时候,也要查一下内泄

网友:

换向阀内泄的多

网友:

我觉得单纯的判断系统内泄的意义不大,,液压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故障的判断、排除比之其他的传动方式困难。
系统出现故障时,首要的是判断并排除之,简单的故障可直接根据经验排除,比较复杂的故障,切入点就不同了,,比如,,先要查看设备的运行记录,再查看近期系统维修记录,看最近一次系统维修的部位,更换的元件,处理的故障,等等,,这涉及设备点检,就不多说了。。。
再者,,如果系统的故障在未判明之前,可能是电气、机械、液压任何一方面的问题时,应先查电气,然后是机械,最后是液压,顺序最好不要乱,,否则极可能耽误更长的时间,,影响生产的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大。。。
还有,,在确定是液压系统的故障时,判断系统故障的原因的同时也在判断故障的部位,,通常,,到最后确定是系统有内泄时,内泄的部位已经确定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单纯的判断系统内泄,意义不大,,毕竟,故障的判断、排除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只考虑一个方面,已经偏颇了。。。。

网友:

很有见地!

网友(2008-01-27):
有那么复杂吗?液压维修有很强的针对性,弄懂了这句话.成为高手,指日可待!!

网友:
楚兄说的很有见地..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过逐个排除的方法来分析,也可以通过压力变化来分析,也可以通过声音来分析,不过噪声太大时不好分辨,通过温度来分析的话需要较长的时间。

网友(2008-03-14):
同意西雅图的意见!!

网友(2008-05-22):
同意兔子所言

网友(2008-07-31):
知道了

看来 大家是好的,终于知道了,我公司的设备为什么油温都很高了

网友:
当系统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油缸的输出力减小,甚至不能满足工作要求时。我一般先从油缸等执行元件开始查,油缸内漏的可能性高达80%以上。然后再考虑控制元件,可以用代换法检查并更换泄露的阀。如果时油泵泄露,那么油泵的温度会很高。一点拙见。

网友:
一般情况是阀的泄露比较大,因为在试验阀的时候好多厂家的阀泄露都往往不过关的
这也是生产阀的一个难题,解决阀的内泄露,中位泄露,才能生产好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