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氏硬度试验方法---[请教]

楼主(2007-06-28):
各位大侠,

! r3 } B) C- z! m( l

我在测量维氏硬度时做好试样,不知道该取离试样表面的多少距离来做为试样的维氏硬度,我查了一下国家标准,只是要求离边缘不得小于对角线的2.5倍.我想离边

缘越远,硬度值会越低.

4 q) D( {. o _$ G. o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 x1 ]7 O# X c: l/ Z* n+ Z

先谢了!!

网友:

如果测表明硬度的话,离表明0.15mm就可以了.还有如果有硬化深度要求的话,如要求硬化深度是0.3-0.5的话,那么0.5以内都要在合格范围内.

楼主:

请问楼上的0.15mm规范是你们公司的,还是国家规范,能发一下电子档让我看一看吗?
非常感谢!!

网友:

0.15也是我们检验根据国标的2.5倍来的,维氏硬度呀痕大小很小,0.15可以了,也可以根据压痕大小*2.5倍的位置来测.但不可测太里面,维氏本来就是测表明硬度的,比较好的方法是制作试样时,能保留一个测量面,只抛光滑,用做测量面,这样就可以避免你所说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