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纯铁加工---[请教]

楼主(2007-06-28):
现有个客户需要加工一个零件,材料牌号为:纯铁(具体牌号不知道)   直径为:4mm

我想请问各位大虾,纯铁加工性能怎么样?     有没有直径4.5mm的原棒料?(我打听过了像这么细的好象是圈料,跟钢精丝一样的)

                          价格多少钱一吨?那里有的卖?

网友:

我加工纯铁的轴最大直径为6mm,买不到合适的料子,用大直径的料子线切割成7x7mm的方料,再车。不过量不大。

楼主:

线割成本太大
我的批量是200W根/月

最好是直径是5的圆棒

好车 节约时间  节约成本

网友:

纯铁较软,不易断屑。

网友:

我估计零件是做电磁铁或是继电器的铁芯用,外径的要求应该不高,如是这样,可以定制直径4mm的精密冷拔料每根3-4米长,回厂后只要定长切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零件是做电磁铁或是继电器的铁芯用,外径的要求应该不高,如是这样,可以定制直径4mm的精密冷拔料每根3-4米长,回厂后只要定长切断就可以了。

 G8 y

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过我没见过这么细的冷拔料,主要是用的少,没见过这么细的.

网友:

少量的冷拔料可以与厂家定制,或是自己建立生产设备,十分简单投资不大。关键是定制冷拔模。你要什么尺寸都可以。你找小量生产不锈钢管的工厂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07-11-03):
有5的料,材料牌号DT4E,料较软。材料性能网上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