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SUS304氩弧焊堆焊用什么焊丝?---[请教]

楼主(2007-06-28):
我有一挤压机螺旋轴叶片需要堆焊,叶片材质为不锈钢SUS304,堆焊层要求要有一定的耐磨性。请问各位用什么焊丝好一些。

谢谢!!!

网友:

如上所述,可用HS101堆焊焊丝进行堆焊,此堆焊材料难磨损,抗氧化耐气蚀。

网友(2007-11-01):
堆焊还是用焊条比较好!
可以选择耐磨堆焊专用焊条。附件请查收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