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种吸震效果好的橡胶材料,吸收泵运转时产生的振动---[请教]

楼主(2007-06-28):
本人欲寻找一种吸震效果好的橡胶垫,将该垫用在泵的下面,吸收泵运转时产生的振动。当然,还能吸收热量是更好的!

请问各位高手有这样的吸震橡胶垫吗?

网友:

现在这类产品已经系列化了,你查一下“减震可调垫铁”或是“机床减震垫铁”就可以找到。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