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人字齿轮(1.2m)传动箱,现场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6-28):
现在用的一台人字齿轮(1.2m)传动箱,  在转动的时候,  每转一周,  在同一位置出现"光当"的响声。查该处的齿弧面,靠近顶端处有5mm宽的一条黑带(油糊的样

9 t t

子),    齿面磨损不到1mm,  齿高50mm,   齿顶12mm,  齿跟估计有50,  无麻面。

' Q p6 b( ~3 A u

哪些原因会出现上面说的情况? 工作时,有冲击,箱体都有颤动。

请教,谢谢!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周节累计误差超过规定值,造成在传动中从动轮齿面在某一瞬时出现和主动齿面的间隙,间隙达到一定值,就表现为冲击和响声。

你应该把齿轮拆下进行检测。

楼主:

谢谢! 不过我问下调偏心套能把间歇调没有么?!永久解决还是必须磨齿才能解决(硬齿面,南高齿的)?
年初调过,后来生产时,强冲击又再次产生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

调偏心套,可以改变中心距,但你要是把中心距减小了以后,其他的齿就可能出现啮合过紧的现象,对于周节累计误差超标的齿轮,一定要彻底解决,特别是速度较高的场合下,轮齿的冲击造成的齿面损害比其他的危害都要大,可以造成短时间内齿轮报废。

网友:

最好得办法是根据啮合情况,重新配磨一下

网友(2009-06-05):
主要是周节误差引起的,也有可能齿轮没有做动平衡引起的,

网友(2010-10-09):
有道理都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受教了,刚进工厂不久,对这方面不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