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紧急继动阀如何选用?---[请教]

楼主(2007-06-29):
有谁知道汽车紧急继动阀如何选用?大吨位与小吨位车都用一种吗?根据什么参数选用?

网友(2012-07-10):
紧急继动阀主要是在管路出现故障的时候,比如气管泄露等,对挂车进行紧急制动。而在车上,这种继动阀一般来说都是当越前继动阀使用,主要看车的使用了,如果说跑山地多的话,那么建议越前量大一点;但是有一点告诉楼主,越前量过大是违反国家法规的,而且有可能直接将车抱死。

网友:
这个东西不能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