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两种螺纹标记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6-29):
3.500 OD NATIONAL FORM THD
11   T.P.I. ~STR & RH

2 API LINE PIPE THD
11   T.P.I. ~   T.P.F.

网友:

请楼主不要重复发贴。

网友(2007-08-08):

T~P~F是锥度意思,T比上1英尺

网友:

T.P.I.就是thread per i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