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客户只承认日本牌号的材料---[求助]

楼主(2007-06-29):
目前我们公司有几家日本客户所需求的产品来料图纸中,标明了所使用的材料牌号(如S45CSUM23L),根据各国牌号对照表,使用了相对应的材料(如S45C使用了1045牌号的材料、SUM23L使用了1215牌号的材料)进行生产,且材料供应商所提供的SGS报告中所标注的牌号为日本牌号及相对应的牌号(如某材料供应商所提供的材料SGS报告中认证的牌号为“S45C1045”)。fficeffice" />

但将所生产的产品及相应的材料SGS报告提供给日本客户后,他们却指明一定要日本牌号的材料(即,如所生产的产品使用牌号为1045材料是不可行的,一定要用S45C的材料生产),虽然与客户交涉,其实是同一种材料,只是牌号叫法不一样而已。可,客户仍表示不能接受。

同时,通过与多家材料商沟通,其表示牌号对应的材料实质为同一材料,仅仅是根据各国标准所给予的不同牌号叫法而已。

请问各位前辈,对于这样的情况,如何和客户解释?

" d P

另,各国材料牌号对照表中的相对应的材料,是否为同一种材料?如,S45C1045的成分是否一致?为何日本客户只承认日本牌号的材料呢?

网友:

和日本人在一起干事是这个问题,一般发生在日本的小公司,可以说是一种日式的‘坐井观天’,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以下的方式处理:

1 按美国标准走,一般日本人承认。

2 提供中国材料的详细成分,特别是杂质的化验数据和力学数据,注明是在何处试验的,以便复核,

3 选择相近的韩国材料,他们的标准有些特近似,

4 我也遇见过,小鬼子必须按日本标准走的,那没办法,先按日标,以后再说了。

网友:

我也在一家日资公司打工。你看一下附件。

楼主:

如S45C是日本牌号,1045是美国牌号。而客户却只认S45C,认为我司所采购的1045材料(购买了的材料牌号为1045)是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网友:

日本人认为他们自己钢材的杂质纯净度有些是高于美国钢材的,有时就会有这种情况,作为一般用途,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在有特殊交变应力的场合下,还是有区别的,

日本、德国都有这类的问题,他们自己的精炼和真空脱气设备确实比一般的标准等级要高,此时,你要提出你选择的钢材的冶炼方法,有时也可以说服对方,假如还不能,就只能进口他指定的钢材。

网友:

去进口他们的钢材,可能在价格上有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在报价方面有所变动,,,,,他们会问为什么的,,,,,你就可以说是如果按照你们的要求,只能这样,,,,,要不,,,就按我的钢材来(附上杂质分析等相关报告),,,我想这一招可能会有些用,,,试试吧.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每个国家炼钢的技术过程不尽相同,那材料就有所不同,尽管成分是一样的

网友:

首先在加工前应就材料的"替代"与对方很好的沟通,得到认可后方可加工;各国的钢材牌号部分是材质完全一样的,也有部分是材质相近的,再说各国的冶炼技术差别很大,在一些重要工况下材料的性能也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和对方很好的沟通解决.

楼主:

根据两家材料供应商所提供的S45C材料和1045材料的材质证明书对比,的确是有些差异的。

可是材料的材质标准是以哪个为准呢?不知道!

而咨询了提供1045材料的供应商,其一再强调表示1045材料即为S45C材料。

营业部再次将此情况给客户反映,客户却再次再次强调必须为S45C材料,而不是1045材料!!

弄得夹在了中间,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请问各位,谁有比较权威的各种材料的材质标准呢?能给小弟参考一下吗?

网友:

睡狗窝的猪大虾:显然你把自己弄糊涂了,或说你处理这类事情比较少,

举一个例子,你现在在和一个日本蛤蟆说话,日本蛤蟆说天只有碗口大,并且很蓝,你显然不能说服日本蛤蟆,因为他就见过那么大的天,美国的天也许很大,中国的天也许不蓝,但都是天,假如他不认ASTM标准,你毫无办法。

你要挣他的钱,或者说服他,或者不,在没法说服的情况下,就按他说的办,再没办法了。

以前,我就说服过日本蛤蟆,告诉他在这种场合,受力条件没问题或别的什么事。

既然没办法,只有绕着走,不然,不是把自己逼死了吗?

楼主:

归隐兄,您说得是!

关键是:公司内部作为配合客户的营业部门和技术部门,一再强调“客户只承认S45C,不承认1045”的说法。作为采购部门的我们,又不是权威的技术力量,因此在内部就无法达到一致的说法。

所以,我们必须采购到“S45C”的材料!

网友:

不管是S45C,还是1045,我们都是按照客户得技术要求生产的,我们生产的牌号都是按客户的要求生产的,例如S45C,我们都是按照日本的JIS标准生产的,那客户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小日本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多注意点(可以省缺不少的麻烦)

最好是日本采用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

反正报价的时候按日本材料的价格报(再使用中国的材料去代替,很多小企业都是这么做的)

当然了要不是关键的部位材料

网友:

对日本人没好感:《

网友:

相同的牌号的材料用过,我们得承认和日本的差距。

网友:

实在不行就交涉进口报价

网友:

我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也承认有差距

网友:

我也在一家日资公司打工, THANKS

网友(2007-08-01):

  日本人真TMD贱,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人面前不也成狗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进口他们的钢材,可能在价格上有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在报价方面有所变动,,,,,他们会问为什么的,,,,,你就可以说是如果按照你们的要求,只能这样,,,,,要不,,,就按我的钢材来(附上杂质分析等相关报告),,,我想这一招可能会有些用,,,试试吧.

同意6楼的。随便小日本要什么材料,购买材料也可以赚一点利润。

网友:

这样的事我也经常碰到,一般我们采取以下措施:
1,查标准,看质保书,很多大钢厂技术科都有近似牌号的对比.
2,选用美国或德国的牌号与日本的牌号进行比较.
3,可以叫他们直接把样品去做试验,合格的话,确认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