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螺杆热处理变形---[请教]

楼主(2007-06-29):
我的400长直径40的滚珠驱动轴上有双头螺旋球槽(R4), 20CrMnTi渗碳(1mm深)淬火后弯曲变形。

请问各路专家如何避免或如何校直?

楼主:
Re: 滚珠螺杆热处理变形

就是滚珠丝杆啊?

网友:

渗碳后不淬火,精加工后,激光淬火,变形很小,一般是不用矫正的.
具体地,说说你的公差要求,讨论一下.

网友(2007-08-10):

共柴好象是8,9个um

网友:

请问3楼,激光淬火的深度有多少?如果渗层有2~3MM能淬吗?

网友:

上面这个工件,保证公差是8,9个um,激光处理可以实现.

激光淬火淬火一般深度为0.3~1.0;
渗层有2~3MM无法淬;但激光是逆向M转变.表面的残余压应力比渗碳淬火高很多.
激光淬火不用那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