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液压缸的累计行程误差?---请教

楼主(2007-06-29):
小弟在设计一个东东,单泵供油,考虑如果用一般的分流阀给4个缸供油  话,误差就太大了,怎么样才能既经济又稳定的弄好这问题,还  有,每次的误差积累起来那怎么处理(要求4缸严格同步),总行程2.3米

网友:

严格同步?允许误差有多大?用同步马达效果稍好,但价格高。误差累积的消除一般是在缸行程终了时候可以进行,许多液压系统回路的资料中都可供参考

网友:

还是同步问题!

网友:

好难啊 !
没接触过

网友:

在基本油路---同步回路中有关于在油缸的行程末端调整的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考虑同步马达

楼主:

5楼大哥,可否将图传上来看一下,我们的条件用马达可能难实现,只能通过改油路来实现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高的话, 成本是很高的。 同步马达确实太贵了。 可以考虑油缸机械联结在一起。

网友:

一般的分流阀只能达到7%的精度.可以考虑增加电控的手段,加传感器吧.

网友(2010-09-30):
回复 楼主:

    同步阀积累误差难消除,用同步马达吧。马达每次行程走到头,就能自动消除积累误差。现在市场上有能控制4缸的同步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