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空棒封口装置!

楼主(2007-06-29):
如图,在一直径38,厚0.5,长度500的两头密封不锈钢管,在其中一头钻孔,直径5---10左右均可,要安装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在不锈钢管抽真空后,能自动封闭,保证不漏气。装置越简单越好,有标准配件也可以,要求具有焊接性。

网友:

图没传上来啊

楼主:

如图,在一直径38,厚0.5,长度500的两头密封不锈钢管,在其中一头钻孔,直径5---10左右均可,要安装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在不锈钢管抽真空后,能自动封闭,保证不漏气。装置越简单越好,有标准配件也可以,要求具有焊接性。

楼主:

各位没有相关的资料吗?不知各位有没有知道枪手杀虫剂顶上那种机构哪里有生产供应的?

网友:

楼主的真空度要求达到多少?

网友:

“——在不锈钢管抽真空后,能自动封闭,保证不漏气,——要求具有焊接性”

这些要求倒好满足,就是不知在这个密封的容器里要装些什么东西,这对工艺影响很大。

楼主还要先说清楚

楼主(2007-10-12):
里面装的是酒精,真空度-1大气压

网友(2007-11-29):
引用 楼主:
里面装的是酒精,真空度-1大气压

什么样的是一个-1大气压的真空度啊?这真空度好像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