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数控冲床编程,再定位时出了故障,复位后无法工作---[请教]

楼主(2007-06-29):
   我是做大同数控冲床编程的,它的机器如果在再定位时出了故障,复位后总是无法正常工作,这让我很苦恼,一直一来都没有研究出来它的方法,请各位兄弟指教!!

网友:

你说的是重定位后,回到原点。无法从原来的位置工作是吗?国内的机器都是这个样子。重定位如果停机,必须从程序的开始在走一边。到了那个位置在冲。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否说清楚一点?确实,在复位后,重新冲压时采用不下刀功能,在程式运行到相应加工的地方再下刀就可以了。

网友(2007-07-29):

把前面的跳过去,到需要冲的地方打上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