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PLC控制的进来看看,最好是热压机的

楼主(2007-06-30):
小弟想学下PLC,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学起,看点什么~~~~~~~~~,电路方面的知识有限

还有,谁熟悉热压机的PLC,在工厂里重要吗?

网友: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学起的话,那你其实是不适合学PLC的~~~

PLC只是一种工业控制里达到一种控制的作用,所以大多数人都把PLC比作是心脏.

至少它的重要性:
它顶多是一种产品,无法用重要和非重要来说它.可以代替它存在的东西也有很多.

网友:

楼主从事什么行业,用热压机的是不是板材行业的?

网友:

学PLC必须 懂电路设计,不会设计电路是不能学那个,PLC的目的是控制各种伺服电机和回路开关,感应器等很多辅助设备.内部编程也是编辑电路

网友:

你上学时学过电工吧?那你就能学PLC.PLC不难学

网友:

呵呵,PLC 是不分是不是热压机的了,要有电路知识做铺垫,还要有计算机的知识,不过入门不是很难的了,但是要水平很高就要看你自己悟性了,还有你思维方式,这样编出的程序既简单又实用!

楼主:

各位大虾的意见非常宝贵~~~,我电工基本过得去,梯形图和翻译语言基本能搞清楚,就是小弟联想力不行,电路和PLC结合有困难~~~~,(学习中,没有实践过)

楼主:

3楼的朋友,我是中密度纤维板这方面的,看你的名字,也和这行差不多吧,以后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实际上学习PLC很简单的,你只要会继电器\接触器学起来很快的..

网友:

类似继电器控制的梯形图只是PLC最基本的运用,能看懂继电器电路,再加上触点逻辑代数的知识就能很好的完成这部分的设计了,但是控制量大的时候使用这种基本电路会引起“组合爆炸”,所以稍微高级的程序都是字操作的,这时候最好具备一些单片机、汇编语言知识。

楼主:

10楼大哥,你的意见不错,我打算从继电器入手~~~~~~~~,没办法,现在都强调全面性人才,不懂也 得硬头皮去学

网友:

对于PLC,,讨论他的重要性,,不如直接将其定位,,他的作用类似边缘科学,,边缘科学的通俗说法是两种或者多种科学互相渗透而形成的新的科学,,其领域涉及多个方面。。
PLC是控制学科的一种,,其应用领域已不是自动化或电气方面的专利,,例如液压传动的控制,,很多都是PLC控制,,,他已经是液压工作者必须学习的一门功课,,
现在的液压要求机、电、液一体化,,除了要精通本专业的学识之外,,综合性的要求越来越强,,,这已成了液压工作者的共识,,,不懂控制,,,,液压比例和伺服就不可能精通。。。。

网友(2007-11-16):
实际上控制这东西并不需要什么太多的东西,就PLC来说,梯图是给那些有逻辑电路知识的人准备的.达到控制目的的实现方法有很多,比如你懂工艺流程同样能搞PLC控制,只是你得用流程语言来编.在这个问题上,西门子有很多解决方案.而其他的,比如日系的PLC通常就是采用梯图.梯图也好,流程图也罢,只是工具而已.关键还是看你的思路对不对.还有什么说高级的程序都是用字来操作,老大,你懂还是不懂!你还不如说用机器码来编!那样又快又精简.

网友:
我也在学那,谢谢各位

网友(2018-03-28):
首先基础是电路,其实简单点说PLC就是把普通繁琐电路变的很简单。配线少,故障率自然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