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车 G92循环.G71循环---[请教]

楼主(2007-06-30):
FANUC数控车 G92循环 是否可以车削螺纹收尾呢?就是没有退刀槽。格式是什么呢?以前只用过华中数控G82。它可以做到。

还有就是G71指令;我们如果要用两把刀来加工件,粗加工是T01,如果精加工我想用T02号刀,我是在哪里换刀呢》是下面?1还是在?2插入程序段。

T01。。。

/ g3 @3 q2 \ Q" w+ l' E! n

G71U-R-
G71P-Q-X-Z-F-
?1。。。
N-(P后面的数字)
`
`
``
N(Q后面的数字)
?2。。。

G70 P- Q-
谢谢了~

网友:

T01。。。

G71U-R-
G71P-Q-X-Z-F-
?1。。。
N-(P后面的数字)
`
`
``
N(Q后面的数字)
g0x_z_(退回换刀点)

T02....(换刀)

g0x_z_(快移至精加工起刀点)

g70p_q_(开始精加工)

..........

楼主:

谢谢了,祝你好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