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磨削---[请教]

楼主(2007-06-30):
各位大虾:

      本人想请教我们有一个P80X25X25的金刚石砂轮,我们用于磨削一个工件的内孔,内孔敷熬有人造金刚石聚晶。内孔由101mm磨到104.24mm.

      我们是用车床代内园磨床工作,主轴100转左右,磨头27000转,吃刀0.05。

      但是,现在磨削的太慢了,一天全部磨下来0.5mm的量。

      所以,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 f, h U

      谢谢!

网友:

請問你的工件內孔深度多少,你工件的材質是什么,按照我們內圓磨床的話,磨頭速度要慢,大概在一萬轉,你27000太快了,還有水一定要開的夠大.

楼主:

      我们工件是粉末冶金,在其表面上焊接有人造金刚石,磨的深度有5mm,就是一个小台阶,但是死活磨不掉。为什么磨头转速要调低呢?

网友:

你的转速要根据你的工件内径来设置转速,速度太快磨头磨削力可能会下降。是工件上有金刚石吗,有没有图,或者说的详细点,正巧我们今天在测试一台刚装好的内圆磨床。钨钢材质要磨0.5mm要1-2个小时

网友:

还有你可以买一种 CNA 砂轮 是专门磨  钨钢或粉末金属用的砂轮,不过那个价格才真的叫贵呢!   而且要定做  , 你的产量大吗? 要不工件没有 砂轮贵呢?  呵呵

楼主:

在内径处焊接的人造金刚石后,内径不到设计尺寸,所以要磨到105,取下偏差即104.24,磨的深度20mm左右。

网友:

跟工件材料有关系,但是最主要可能是内孔镶嵌的聚晶金刚石,它硬度200℃时都达5000 KG/mm~2,你用的金刚石砂轮磨粒硬度不及镶嵌金刚石硬度的话,磨削速度慢是可以想象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可以买一种 CNA 砂轮 是专门磨 钨钢或粉末金属用的砂轮,不过那个价格才真的叫贵呢! 而且要定做 , 你的产量大吗? 要不工件没有 砂轮贵呢? 呵呵

 Z( J0 K

不好意思 昨天打错字了  应该是CBN砂轮

楼主:

不好意思,那天太急,磨头的转速是2700转。
后来,我们把主轴转速调到250,磨的效果还可以。二天磨完了,太苦!

网友(2010-08-03):
摸索了一通。问题还算解决啦!

网友:
是金属结合剂的砂轮哇啦?是的话先用电解磨.
有金刚石的东西磨起来是很慢的,光看见砂轮一圈一圈的小,(我们单位磨床去仓库领砂轮,一般一次都要领四五箱砂轮)

网友:
是金属结合剂的砂轮哇啦?是的话先用电解磨.
有金刚石的东西磨起来是很慢的,光看见砂轮一圈一圈的小,(我们单 ...
引用 网友B:

    四五箱用多久?是金刚石砂轮?碳化硅砂轮?

网友:
一个磨工一天用掉五六个吧(碳化硅砂轮),磨树脂结合剂的金刚石稍微省一点.

网友:
一个磨工一天用掉五六个吧(碳化硅砂轮),磨树脂结合剂的金刚石稍微省一点.
引用 网友B:

    刚玉和碳化硅砂轮一天八小时用五六个算是正常的啦!
树脂金刚石砂轮应该会省很多!

网友:
孔按照下差干,很难保证装配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