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锥管螺纹是怎样车出来的?---[请教]

楼主(2007-06-30):
密封锥管螺纹是怎样车出来的?车螺纹前的锥度直径保大头还小头?

网友:

保证大头

网友:

因为那东西越拧越紧

网友:

普车靠师傅的经验,边车边退刀,数量大还是用数控.

网友:

锥度1度47分
保证大头    很简单

网友(2012-02-19):
设备管螺纹车床+标准刀具(螺纹梳刀)  如果是石油行业一般为API标准

网友:
用数控的话一般都有标准的螺纹刀具的,靠刀具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