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管螺纹的密封问题?

楼主(2007-06-30):
为什么国内一些加工的密封锥管螺纹不能密封,还得缠生料带,而进口的接头能够密封,有没有好办法让螺纹自身密封,请高手支招。

网友:

主要是锥管螺纹参数的问题,能做到什么公差内。按国外的标准,锥管螺纹有两种,NPT是不能干密封的,NPTF是可以干密封的,就是不用垫什么垫片或生料带。两种的制造公差是不一样的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3-11-14):
国外的加工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