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后的螺纹问题

楼主(2007-06-30):
我公司有一款产品,内容如下:

 d: x

1,材质为环保铁

2,螺纹为M8*1.25,螺纹深15MM,牙上面有一孔径为8.0+/-0.1

3,表面电镀白锌

问:

 电镀后为什么牙不好过螺纹牙规(我公司用的是7PDE  挤牙丝攻)

楼主:

附件见图

网友:

加工螺纹时没留电镀层的厚度。电镀后尺寸增加了。

网友:

没有留电镀层厚度的余量啊,所以。。。。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图纸上应该表明镀层厚度啊,而且工艺上也要也要有余量

网友(2007-11-17):
需要电镀的话最好使用镀前或镀后量规检查一下吧,这样能保证镀层厚镀。

网友(2008-03-25):
工艺余量有异常,很多公司都会犯此类错误,不够电镀螺纹要满足螺纹规确实是有点难度

网友:
电鍍層是有厚度的,加工後再电鍍,螺紋孔便收細了,应選用鍍前加大精度絲錐加工,來補償电鍍層的厚度,过螺纹牙规应没問題。

网友:
图纸上公差没有,冷镀锌电镀厚度不超过15um,按道理应该很好过啊,很想了解挤牙攻丝余量怎么留的.

网友A:
材质为环保铁?

我不知何为“环保铁”,请LZ告知。谢谢。

网友(2008-08-30):
我同意陈林的意见,一般电镀不用预留量的,可能镀前有杂质在螺纹孔里。我们经常镀的,可螺纹没用挤出式丝锥做过,

网友:
螺纹加工时留有余量,然后镀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质为环保铁?

我不知何为“环保铁”,请LZ告知。谢谢。

请问楼主 什么叫 环保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