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抛光后进行阳极氧化为什么光泽差别这么大---[如图,请教]

楼主(2007-06-30):
我用铝材5052进行电化学抛光,可是阳极氧化后几乎没有一点光泽!

 |* w$ z

 fficeffice" />

网友:

铝材抛光后不能再做阳极氧化处理了,氧化处理后表面会有麻点出现。

网友:

铝材阳极氧化会使铝材表面多微孔,封闭后效果会好多,不过不过要出现你所想要的光泽的,恐怕困难

楼主(2007-08-09):

2楼的

抛光后阳极氧化不会出现麻点的

只有抛光过度,在抛光的阶段出现麻点

网友(2007-09-23):

我知道如果是非标的铝合金,这方面就很难说了,基本上是要碰运气,有时阳极之后效果很好,有时效果非常差,具体原因就是出在“非标”上,因为都是回炉的材料,合金配方根本不是按标准来配置的,由于成分不稳定,杂质很多,说氧化之后的色泽差异非常大。
不知你用的材料是不是国标的5052材料。

网友:
楼主图片上的氧化颜色和我们做的电镀差不多,第一张图像镀亮铬,第二张像镀亚光铬。

网友:
抄书先生留言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的工艺流程如下
铝工件--上挂具--除油--水洗--碱蚀--水洗--出光--水洗--阳极氧化--水洗--去离子水洗--染色或电解着色--水洗--去离子水洗--封闭--水洗--下挂具

对于要求高光亮的铝制品,可采用如下的工艺流程
铝工件--机械抛光--除油--水洗--中和--水洗--化学或电化学抛光--水洗--阳极氧化--水洗--去离子水洗--染色或电解着色--水洗--去离子水洗--封闭--水洗--机械光亮

以上是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的典型工艺流程,生产中可根据制品的具体要求以及所采用的阳极氧化工艺方法进行取舍和调整。

另附
氧化膜光泽差、发暗---
1零件进入氧化槽后长时间没有通电,或在氧化过程中电流时通时断,应保证接触良好
2硫酸浓度过低.通过化验调整

楼主(2007-11-14):
本人通过电化学抛光然后阳极氧化的

网友:
那相机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2007-12-22):
同意六楼的观点,杂质影响很大

网友(2020-05-16):
你好,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化学抛光后硬质阳极氧化可以获得镜面效果吗?要求表面的反光率高一些。

网友(2020-07-12):
同求,不锈钢板用角磨机羊毛轮抛光,有痕迹,像雾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