氨水对铜的腐蚀---[请教]

楼主(2007-07-01):
各位大侠:氨水对铜的腐蚀很强,但有资料显示当氨水PH值在8~9之间时铜较稳定,原因是弱碱在铜表面产生了一层保护模。不知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工程实  例。

网友:

紫铜的发黑。

网友:

向欧洋化学讨教
紫铜的发黑---是指一般常规的发黑处理,还是其他的特殊处理?
铜不能用一般常规的发黑处理!!

网友:

就是指红古铜处理.

网友:

铜和铜合金的着色---利用化学或电化学过程使铜及其合金与一些无机物反应,在其表面形或一层极薄的带不同颜色、致密的化合物(如氧化物、硫化物、碱性盐等)而着色。铜和铜合金的着色主要用于装饰品与美术品上,兼有装饰和保护双重作用。

铜和铜合金---退火、固溶处理、钝化、阳极氧化、化学氧化、铬酸盐处理、着色、气相沉积。

楼主的铜防弱碱处理----不清楚

网友:

碱性条件下所先成的硫化铜,是与铜反应所致,也就是硫化铜,硫化铜的膜层,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楼主:

请教欧洋化学:
   我现在正在做试验,确实是发黑了,“碱性条件下所先成的硫化铜,是与铜反应所致,也就是硫化铜,硫化铜的膜层,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氨水怎么生成硫化物的???

网友:

氨水只是创造硫化铜形成的一种条件,一般做紫铜发黑,其里面一般有硫化物存在,然后在有一定氨水的这种条件下形成了硫化铜.

网友:

如果没有添加硫化物而在氨水条件下的黑物物质,只能是氧化或者腐蚀,当然也不排除其溶液中有其它硫化物在存在而形成一定量的硫化铜物质.

网友: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种情况下,铜与空气中的硫化氢形成硫化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