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怎么切?

楼主(2007-07-01):
  如果折边是135度,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角该怎么切

楼主:

如果折边是135度,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角该怎么切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PROE画三维,自动展开

网友:

没有尺寸啊,大哥
你是不是刚用这个的啊

网友:

要求不清!如果画图的话,我用的SW,PROE也有这个尺寸驱动功能,很容易画的!加工的话有折边机呀!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先计算出展开平板的尺寸,然后,根据边的尺寸要求作图出来(如果要焊接要考虑到边与边的连接方式),我原来单位做的配电箱就是这样的135度角,如果角是冲床裁剪的话,还要考虑到尖角的工艺孔

网友(2008-12-05):
先算出展开尺寸,然后AMATA砖塔冲床就可以完成

网友:
太简单了知道展开系数直接手工展开,比什么proe快多了,毕竟比较简单,有时3D展开还复杂慢一点,有些划线工直接在板料上划线直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