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用:步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07-07-01):
<>各位大侠,本人正在开发仪器,自动滴定装置,大概原理是用机械装置驱动注射器活塞(垂直方向)来实现定量精确加液,具体过程是:
<>1、先将活塞推到顶部,切换三通阀,使管路与储液瓶联通,然后拉动活塞向下运动至底端,此时注射器充满液体;当到达底端时,三通阀自动切换至出液位置,准备向反应池中加液;
<>2、用传感器测量反应池中PH值,记录初始PH值;根据测量的PH结果计算第一次需要的加液量(有计算公式),例如0.01ml;
3、给驱动装置发送指令,令其推动活塞向上移动一定距离,向反应池中加入0.01ml液体;
4、加液后活塞停止,等待测量系统再次测量反应池中溶液的PH值;测量后根据公式计算第二次需要的加液量,例如0.15ml;
5、重复步骤3的动作,向反应池中加入0.15ml液体;
6、如此反复,“测量——计算加液量——加液——测量”,直到控制系统给出停止的指令,三通阀自动切换至吸液位置,驱动装置拉动活塞向下运动至零点位。
现在的问题在制作该驱动装置时选用什么样的电机比较合适?本人原来的方案是选用微型步进电机,国内有类似装置也用的是步进电机,但是前几天查看了一台进口的同类仪器,发现其使用的不像是步进电机,而是一个2号电池大小的直流电机:maxon DC motor,Swiss made. 说实在的,该进口仪器性能是世界一流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开发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出我们国产的品牌与其争夺国内乃至国外市场。我们相信国外厂商选用直流电机而不是步进电机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本人机电方面是100%的外行,对于自己将要开发的装置到底用哪一种电机现在没底了。因此特向各位专家虚心请教,像我们这样的应用过程选用什么样的电机比较合适?包括性能方面及成本方面都要兼顾。
对于驱动装置的具体要求是:
上下往返的行程为80mm;行程的最小一步为1/10000(即8微米);活塞移动的速度应当可调,最大升降速度80mm/20秒(即4mm/秒)即可;活塞的力矩空载时约2kg(弹簧秤粗测),满载时估计最大不超过10kg,因为注射器要加的液体都是很稀的稀溶液(和纯水差不多),而且管路是开口的,反压不是很大。
该装置对移动精度要求比较高(因为每次加液的准确体积是最终需要的数据),满行程的直线移动误差不应超过80微米。

网友:
Re: 电机选用: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网友好!

步进电机是对“位置或行程”进行伺服(控制)。
直流伺服电机是对“速度”进行伺服(控制)。

你的这套系统应该用步进电机。

问一下,看到的那个电机有几根引出线?
如果是四根以上,应该是步进电机。

syw  070702---02.28

楼主:
Re: 电机选用: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谢谢开门造车!
附件是图片,好像没有四根。而且有变速齿轮,应该是直流伺服电机吧?

原先打算用步进电机,有一种贯通轴式混合直线步进电机(海顿的)看起来比较容易设计。但是听说步进电机有一些缺点:
1、噪音比较大;2、通电但不运转时发热很大(因为我们的使用是走走停停的),需要加排风扇,又增加了排风扇的噪音。3、好像有丢步现象。
因此现在有些犹豫。。。。。。,不知怎么办才好?

网友:
Re: 电机选用: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图片上的是直流伺服电机
4线大约是2信号2电源(猜想)

建议使用直流伺服电机,虽然成本高,但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有益的!

德国的品牌里好像有几款比较小而精致,不过不记得牌子,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试试能不能找到.

网友:
Re: 电机选用: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机电门外汉 网友好!

你上传图片中的是直流电机。

你的这个系统用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都能完成任务,只不过应用的原理不同。
用直流伺服电机,你得对脉宽调制(PWM)技术了解。
用步进电机,你得对步进电机的加速特性理解。
但不管用那种方式,都得用变速齿轮以赠加力矩。

你在3楼发言中提到的步进电机的那些缺点确实存在,如果用市售的步进电
机驱动器,用到你这个系统上,要想克服那些缺点,你得另加一些辅助电路。

关于步进电机的这些缺点,我们网站有过专门的讨论。具体下面的链接。

syw  070703---05.28
................................................................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http://bbs.cmiw.cn/forums/74634/ShowPost.aspx

网友:
Re: 电机选用: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好,
这个系统的关健并不在机构上而是在控制系上,说白的就是程序的控制精度才能改善点液精确控制精度,不用哪种电机就能实现的,电机型式的选用当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楼上大侠所说,用哪种电机都要对其关健特性有很深的了解并能通过程序来达到精确控制目的。

楼主:
Re: 电机选用: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指点!我也了解了一下直流伺服电机的价格,的确不菲!我想还是先考虑步进电机吧!国产的步进电机不知那家的性能好?有了解的请给推荐一下。提前谢了!

网友:

步进电机也不错的 只是运行起来声音较大,需要软件的精确调整才能运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