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铸钢工件上要打大量的孔---[求助]

楼主(2007-07-01):
在铸钢工件上要打大量的孔,孔的直径16MM,深度20MM通,要求表面1.6,孔公差+0.04MM,孔的位置度0.1MM,由于产品价格底,批量大,需要高效率的加工方法,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材料软但是韧性好,难断屑!普通麻花钻,钻120个孔左右就需要刃磨一次,主要是刀具磨损

网友:

做个模具怎么样?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做!做个钻模吗?!
要求速度要快,效率高!!我们有很多数控铣床,可以考虑用数控铣床打!

网友:

同意上面的办法
做个 钻模(找个定位精度高点的地方做基准)

摇臂钻就可以加工了

考虑用好点的钻头(还是要注意成本)

网友:

假如工件是规则的,只要做可定位可压紧模具,一次装夹X个工件,(看工大小,数控铣行程来定装夹工件的数量),能提高产量及质量。
用钻头钻很难达到图纸公差要求。

网友:

假如工件是规则的,只要做可定位可压紧模具,一次装夹X个工件,(看工件大小,数控铣行程来定装夹工件的数量),能提高产量及质量。
用钻头钻很难达到图纸公差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对我的帮助很大,现在我们是这么做的:
 做一个大的夹具,上面可以排8个工件,在加工中心上依次钻好孔然后用微调镗刀镗出来,这样在质量上是绝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钻孔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我们对工时要求很严格的,镗孔时间大概9秒/孔,而钻孔时间要30--45秒/孔,我们还要进一步改进工艺,可惜我们的加工中心没有主轴内冷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我们正考虑钻镗分开做,在台钻上用钻模先打孔,然后去镗,但这样就有个工件定位问题,工件是圆的,像个发兰盘一样,中间有个精度很好的孔,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定位的,因为钻出来的孔大小不一,担心第二次安装的时候位置偏了,镗不出来!!

网友:

最好有张图

网友:

我建议,不要考虑在钻床上钻,你多了一次装夹,并且第二次装夹有定位问题,一次做到位比较好。

网友:

如果说 有精度的话 那就上加工中心了  没的二话
再做个工装夹具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附图纸,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好的定位方法,在铣床上可以镗~!

网友:

直径44,一平面定位,在你的模板上钻一孔,定位芯子中心至孔中心为75,你车一芯子,外圆与你模板孔,工件孔滑配,芯子起导向作用。

网友:

直径44孔,一平面定位,在你的模板上钻一孔,定位芯子中心至孔中心为75,你车一芯子,外圆与你模板孔,工件孔滑配,芯子起导向作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很容易实现,但是定位精度估计难以保证,精镗余量大概只有0.4左右,定位精度不好的话,会偏掉镗不出来的,另外钻出来底孔的大小也不一样,有可能销子会进不去.

网友:

芯子与钻模板孔孔可以控制,工件孔有大小,你可以把芯子与工件孔配的那段外圆做一点锥度。

网友:

44孔没有公差,跟外圆也没有位置度要求,怎么保证定位精度?

网友:

将44孔加上公差,然后选用好品牌的整硬钻头,钻完用合金铰刀铰,在数控铣上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好的刀具虽然看起来比较昂贵,单件成本还是不高的,而且减少加工占机时间。

网友:

直径44孔是基准,有粗糙度要求,楼主直径符号,公差都没标,直径44孔和直径16孔有位置度公差,搪孔容易保证位置度公差,如果铰孔楼主就不能考虑分两道工序做,必须一次性装夹做到位,钻孔前最好用中心钻定位再钻孔,铰孔。

网友:

用合金钻头钻孔,这个精度等级不要先钻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