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套集尘器不好用---[请教]

楼主(2007-07-02):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套集尘器不好用,找到我帮忙给看看,说实话对这方面我是个外行!他们的集尘器是传统的布袋的,不知道是滤布选择不对还是什么原因,连续工作2个小时,各个抽风口就基本没风了!关了风机拿个棍子敲打一遍集尘袋又可以用1-2个小时,这样太麻烦,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没有清灰机构就是个错误,要拿棍子打??滤布根据灰尘种类选择也不同,还有风速,空气湿度都会有所影响,布袋除尘器一般在用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清灰处理,一般都是采用机械振摆、回转反吹、脉冲等清灰方式。

网友(2007-09-10):

2楼说的很有道理,现在最先进的就是利用压缩空气用脉冲的方式对布袋进行反吹。
http://www.blue-vent.com/filters_cn.htm

可以参考一下丹麦除尘技术。

网友(2007-12-18):
增加一套利用压缩空气脉冲的方式对布袋进行反吹,这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技术,可以对照粉尘特性,选套标准图1改造。

网友:
呵呵

布袋除尘器是现在应用最广泛的除尘器,他的除尘效率远远高于电除尘器,最高能够达到99.99%只要资金充足,还可以让9加多几位,你们的设备应该不是专业的环保产家上的吧?连最核心的清灰方式都没有.至使系统阻力无法降低,这根本就不是一套不完整的除尘设备.唯一方法只有改造.
,除尘器这东西,看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做的象但不一定好用,建议请专业人事了解实际情况后做方案. 目前问题解决了没有?你那除尘起应该很小,要不给我些资料,我免费给你做!纯属个人爱好,我是环保公司的设计人员.

网友:
增加一个布袋震动装置,可以选择脉冲震动器,也可以增加一个机械式的抖动器,在过滤的同时间歇性地对过滤布袋抖动,同时也不用停机。

网友(2008-06-14):
建议选用压缩空气脉冲清灰!效果及设备维护较机械震打的好的多。

网友(2009-11-13):
这种东西你也用棒子打,真厉害啊!

网友(2010-01-06):
换一套脉冲的吧 要不就加上一套执行机构 机械震打的  人工的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