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用在哪些产品上?---[图,请教]

楼主(2007-07-02):
请教:

钢丝螺套都是用在哪些产品上啊?

网友:

我们经常在拆装较多或受力较大的铝件上用

网友:

这里有一份钢丝锣套的使用说明书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现场维修很实用
滑套螺纹基本可以攻丝装锣套

网友:

一般是修复螺纹孔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