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减速机齿轮啮合的仿真

楼主(2007-07-02):
三环减速机齿轮啮合的仿真

网友:

不错,请问带动两个输入轴的电机在转速上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07-12-26):
一般应该选择功率,转速相同的电机。

网友(2009-07-11):
收下了  谢谢 LZ

网友(2010-12-12):
楼主的三环减速器是双驱动的?

网友(2015-03-24):
这是楼主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