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几级齿轮是怎样断定的?---[请教]

楼主(2007-07-02):
请教各位:

             通常所说的几级齿轮是怎样断定的?

本人已忘记.请各位元老指教

网友:

按照测量数据和标准偏差比较,呵呵

楼主(2007-11-11):
太笼统那
不是很了解

网友:
机标规定了12个精度等级,按精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用数字1、2、3、……12表示,常用的多为5~9级精度。此外,根据对运动的准确性、传动的平稳性和载荷分布均匀性的要求不同,将每个精度等级的各项公差依次分为三个组,机第Ⅰ公差组、第Ⅱ公差组和第Ⅲ公差组。

齿轮的精度等级应根据传动的用途、使用条件、传动效率和圆周速度以及其他经济、技术指标决定。

5级齿轮为精密级。
加工方法:在周期性误差非常小的精密齿轮机床上范成加工。齿面最终采用精密磨齿,大型齿轮用精密滚齿滚切后,在研磨或剃齿。齿面粗糙度达到0.4-0.8。
使用范围:精密的分度机构用齿轮;用于高速、并对运转平稳性和噪声有比较高的要求的齿轮;高速汽轮机用齿轮等。

7级齿轮为比较高的精度级。
加工方法:在高精度的齿轮机床上范成加工。不淬火的齿面用高精度的刀具切制;淬火的齿轮需要精加工(磨齿、剃齿、研磨等)。齿面粗糙度达到1.6。
使用范围:用于高速、载荷小或反转的齿轮;机床的进给齿轮,需要运动有配合的齿轮;中速减速齿轮;飞机齿轮;人字齿的中速齿轮等。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详细,现在摩托车的高速齿轮一般用6、7级的。

网友:
我们做的汽车齿轮一般都是6级.

网友:
我们纺织机械和农业重型机械通常是8-9级。

网友:
工业上面用的也差不多都是6级。

网友:

工业用圆柱齿轮减速机,一般来说有ZD、ZL、ZS和ZQ等系列

网友A(2007-12-22):
我们厂加工的齿轮轴,数控滚齿机做的,JIS1级。塑料齿轮,半自动滚齿机做的,JIS0级。1级齿轮轴8个美金1个,0级,呵呵,5美金1个。日本佳能都过来买。

网友(2008-01-26):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加工的齿轮轴,数控滚齿机做的,JIS1级。塑料齿轮,半自动滚齿机做的,JIS0级。1级齿轮轴8个美金1个,0级,呵呵,5美金1个。日本佳能都过来买。

我们想要买peek, ptfe的塑料齿轮,你们可以加工不? 很感兴趣

网友:
按照GB10095-2000标准的三个公差组,测量相应的值进行比较,即可判定齿轮为几级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