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管子内壁除锈的问题

楼主(2007-07-03):
请教一个管子内壁除锈的问题:直径20-50的管子,1000多长,有弯有直,用于液压,大批量。内壁怎样经济的除锈?

网友:

亮剑 友好!

一般是用酸洗。

你在很多帖中给我的信息,我都收到了。
谢谢!

syw  070703---05.35

楼主:

开门造车先生:您好!

谢谢!

工程机械用,清洁度很重要.实际生产中一般的酸洗除锈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

某单位;用无缝管做油管,酸洗后发黑。

网友:

喷丸

楼主:

喷丸倒可一试,原来想过,但不知道哪里有卖小的好用的喷嘴;另外担心效率问题。一般来说,采购的钢管氧化皮较厚,仅用酸洗不好解决,酸洗只能用来作为电镀或发黑的前处理。

网友:

喷丸主要就是效率低,功耗大,不过可以配合酸洗一起用,先粗喷去除表层氧化皮然后酸洗。

网友:

关于喷嘴你可以联系重庆长平机械厂

楼主:

谢谢老乡,还是存在个效率问题。

网友:

用震动抛光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

锈蚀最好可以酸洗洗掉,然后进行抛丸,再进行磷化处理,这样可以除锈并且防锈.

网友:

亮剑 友好!

本网站以前有过一个类似的帖。我在那个帖中的3楼有一个发言。你看是否可行?
做个振动+滚动的机器,将管内+砂+水+酸,并将管子的两端封堵起来……

syw  070705---06.53

保证管内壁的光洁度,用量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
http://bbs.cmiw.cn/forums/61464/ShowPost.aspx

楼主:

开门造车先生:您好!
你的方法好。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但需要试验。有没有实际经验?如:频率、速度

网友:

可以制作一个旋转的喷头,喷石英砂,气动的,效果很好,我们经常使用的。

楼主:

谢了各位

网友:

亮剑 友好!

旋转轴为水平放置,将待除锈管(集束)与旋转轴呈30度角固定安放,
则只要旋转运动既可,砂、水、酸就会在旋转的过程中,在管内来回
流动……

振动可以省略。

syw  070706---05.40

网友:

我们公司一个月用好几千根,都是酸洗!很简单!-----大宇挖掘机

网友:

可以酸洗洗掉,在镀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