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矩形管壁厚的偏差

楼主(2007-07-03):
请问矩形管Q235-30x60x2.3t壁厚偏差的国家标准是什么?

是不是-10% x2.3=-0.23mm?就是说壁厚2.07的矩形管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8 h W, a; P) i, ^

现在在验一批货,下偏差的问题搞得头疼

网友:

楼主好!

根据GB3094-82,钢管尺寸允许偏差如表。

楼主:

谢了,楼上的!
国标应该修改了,负偏差对强度影响很大的。
我们这批矩形管是做焊接式货架用的,每根长度10米呢,负偏差强度会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