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后缀号是LLU和LLB 是指什么?---[请教]

楼主(2007-07-03):
轴承后缀号是LLU和LLB 是指什么? 在哪可以查到关于这方面后缀含义的资料? 万分感谢!

网友(2007-10-11):
这是NTN的代号,密封圈和防尘盖

网友:
原来如此啊,多谢分享了

网友:
各厂家的轴承样本都能查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2010-12-07):
这是NTN的叫法 LLU是接触式密封 LLB是非接触式密封

网友:
楼上正解 LLU=RS    LLB=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