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活塞杆和活塞焊接,使用中从焊缝处断裂---[请教]

楼主(2007-07-03):
我有一活塞杆和活塞焊接,材料均为45钢,按图中干的,结果使用中从焊缝处断裂,我该怎么做?请各位从设计、焊接、工艺上提出高见!

网友:

没有看见图啊。在下面浏览处作为附件传。

网友:

45#钢焊接工艺性不是很好,在焊接时需要预热及焊后保温,多层焊接时要注意层间温度,每层焊后最好用小锤对焊缝进行敲击,以削除应力。

网友:

请楼主将附图上传一下,以便大家更好的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

不应该直接焊接应先将活塞钻孔,活塞杆车肩,后部车螺纹,肩外径与活塞孔相同,将活塞穿在活塞杆上后用螺母拧紧后再将螺母焊死,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还用一种就是将活塞与活塞杆做成一体的,但这只适用于大件,成本太高,加工时间长,不推荐!!

网友(2009-05-16):
不应该直接焊接应先将活塞钻孔,活塞杆车肩,后部车螺纹,肩外径与活塞孔相同,将活塞穿在活塞杆上后用螺母拧紧后再将螺母焊死,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看见图咋说啊

网友:
6楼
不应该直接焊接应先将活塞钻孔,活塞杆车肩,后部车螺纹,肩外径与活塞孔相同,将活塞穿在活塞杆上后用螺母拧紧后再将螺母焊死,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不宜车有肩隔,
螺纹外径大于或等于活塞杆外径
螺纹主要作用是受力,焊纹主要作用是固定

说点其他的,曾遇到过;
活塞杆--带有肩隔的定位径--焊接
调质后发现活塞杆与定位径交接处断裂成二段
对定位径来说;肩隔与焊纹相当于二端定位固定,调质(淬火冷即时),定位径长度冷缩时没自由端,焊纹强度高于(塞杆与定位径交接处)定位径强度,造成活塞杆与定位径交接处断裂成二段。

网友:
上传个图,再把工艺传上来

网友(2009-10-30):
5# wxwlj110 你好能说的详细点吗  麻烦请指教下``

网友:
关键是焊接工艺问题
1,焊接母材和焊材材质不同。
2,焊前预热,焊接过程中要控制温度,不可过高
3,使用敲击对层焊去引力。
4,焊后后热,保温或焊后直接退火

网友:
没有看见图..

网友(2015-01-25):
我干过的液压缸,就没过焊上的活塞,一般都是螺纹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