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液和切削液有区别吗?---[请教]

楼主(2007-07-03):
现在在工作中碰到这样的事,工人在机加工过程中把所加的液体称作切削液,冷却液和它有区别吗?

网友:

发的磨床用的,跟车床的不一样?请问你你们什么机器用的

楼主:

是不是在磨床上用的和在车床上用的称呼不同?我先把那个PDF下载下来看一下!不知道成份是不是不同?

网友:

产品本身的成分不一样

网友:

冷却液强调的是冷却效果,需要较高的换热能力,如果是内循环,还强调腐蚀问题,

切削液不仅有冷却作用,还有润滑作用和防止腐蚀的作用,

其二者的基础液体可能很接近,但添加剂是不同的。

网友(2013-01-05):
有的,但是功力不够,说不清

网友:
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说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