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野火版2.0M080的请进

楼主(2007-07-03):
我从网上下了一个2.0M080的

: u7 _, l& v o5 [

可是没有KEYGEN.EXE,

4 u# N% G7 \ l( E* k) b5 v

无法生成License.dat

哪位用的传上来一下

谢先~~

楼主:

我下了
里面只有KEYGEN.BAT

没有KEYGEN.EXE
怎么生成LICENSE呀

楼主:

还有人知道哪有?

楼主:

别的地方还有吗?

楼主:

问题OK

谢谢二楼

网友:

你看这个能不能用野火版2.0M080

网友:

1.Use the Keygen.exe to generate your PTC HOST_ID license file;
2.Install the PTC License Server with your PTC HOST_ID license file which you got from Step 1;
3.Install Pro/ENGINEER, and select Single Server license type as the Pro/ENGINEER license;
  then fill "your computer name" as the HOSTNAME in the BLANK before the port "7788".

  *If you click the Setup Option" VERICUT (R) for Pro/ENGINEER" when you install Pro/ENGINEER and wanna the VERICUT as the
  *embedded software for pro/e, you should also do the following two steps for the embedded VERICUT:
  *    A. Copy the patched CGtech.dll into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proeWildfire 3.0\i486_nt\obj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one.
  *    B. Find the following file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proeWildfire 3.0\bin\proev.bat and open it with an Editor software,
  *       search
  *          Vericut %argstr%
  *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following string:
  *          Vericut %argstr% PTC_KEY=0
  *       then save the file. the purpose of the step B. is to forbid the VERICUT to use the PTC lic as its lic.Actually, CGtech
  *       no longer supports its VERICUT as an embedded software for pro/e and no longer uses PTC lic.FYI, See the CGtech official
  *       website said:
  *            http://www.cgtech.com/ptc_update/index.htm

4.Install Pro/Mechanica(Structural and Thermal Simulation) like Step 3.
5.Install PTC Distributed Services.this step will automatically get the lic from the lic server installed at step 2.
6.That is all and enjoy it!

TEAM ZWT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