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里的润滑油,用什么洗好?---[请教]

楼主(2007-07-03):
减速机里的润滑油,需要清洗掉,用什么洗比较方便,洗得干净?谢谢

网友:

壳牌有专门的清洗油.

网友(2007-09-10):

所谓清洗油都是骗人的,用低粘度的该类油最好. 例如,原来用220号齿轮油,可以用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68号齿轮油清洗.

网友:

清洗油还是需要的,不然使用不当,对后续油品影响很大。
克鲁勃的油不错,就是太贵

网友(2008-03-17):
请问你的设备里面润滑油多吗?没有什么洗的,原因可能就是你的油不好,里面油的指标达不到标准比如闪点,黏度值还有一些水份啊杂质。为什么要清洗呢?
   你有联系方式吗,看我知不知道,你也可以打我电话13251457946何经理!

网友:
据相似相溶原则,用柴油好了.

网友:
根据机械手册选吧,跟减速机速度,油的粘度,形成的油膜等等有关

网友:
最好是用专门的清洗油!

网友:
清洗是很必要的,尤其是新的减速箱,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齿轮的磨合过程中产生一些微小的金属屑,必须把润滑油全部放掉并彻底清洁.

专门的清洗油可能价格比较贵些.有条件的单位用专门的清洗油最好.

钱没那么多的单位也可以用柴油或煤油清洗,洗后把柴油或煤油排尽,用压缩空气吹干净后再用润滑油洗一遍,防止残留的柴油或煤油污染润滑油.

以上是我使用的方法,如有不妥,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干嘛要清洗呀?要清洗后再重新装油么?
干脆用免维护的算了,省得麻烦

网友:
用那种可以20000小时持续运转且免维护的

网友:
姐姐,不是所有的减速机都可以选用免维护的,也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能用的起免维护的.

讨论下清洗减速机的方法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那可以用柴油洗啦

网友:
上面那位弟弟的做法可以采纳.
也可以用汽油洗的

网友(2008-06-17):
我们一般都是用煤油或是汽油清洗,然后再用使用的齿轮油过一遍即可

网友:
推荐用专门的清洗油清洗,各大润滑油公司都有对应产品。此外也可以用齿轮油进行清洗。

网友(2008-08-13):
用冲洗油 好象并不是很贵 SHELL就有..

网友(2009-08-15):
同意9楼的。
若减速器用在不重要的地方,可以把油放干净,用干净的毛巾擦拭箱体。

网友:
先用煤油,清洗,再用同品牌(品质)低黏度冲洗

网友(2009-09-18):
看了各位大师的回答,真是学习了!